maya 17寸拆卸方法

楼主(2012-04-06):
有一个maya的显示器花屏,好像是屏坏了一样。我拆开后,换了一根屏线好了。这个显示器拆的时候有难度。上传和大家分享一下拆的经过吧。
显示器
上蛤蜊
有文字描述就更好了。

网友:
付吕剑武
是先拆掉后边的东西,然后拆后壳,你有个解说,谢谢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难度

网友:
以前就修过

网友:
看不出来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有些显示器设计的很恶心,里面双卡口的,软的不行来硬的,

网友:
图片看的不是很明白 看不出其中的难度 在什么地方
同意楼主:
2.0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楼主能加上拆卸说明就好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
碰到没拆过的 总要纠结几下

网友:
电源,高压,驱动分开的,里面3个板子?还是外置适配器?

网友:
有些显示器是很难拆,实在不行就来硬的。搬烂了还有502工具在。

网友:
有些显示器确实需要研究一番,才懂得拆。

网友:
是呀,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呵呵 ,这种显示器我也修过滴。 不是很难的。

网友:
经验分享不够彻底

网友:
怎么没有说明啊??

网友:
看看 好像不怎么难拆麽 。 还没修过这样的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