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宽带无线连接时右下角网络图标发生感叹号?(还能上网)

楼主(2012-04-06):
我家用的是电信的无线猫,我设置了下无线,win7 宽带无线连接时右下角网络图标有了感叹号,但是还是能上网?感觉很奇怪?打了感叹号为什么还能上得了网呢?

网友:
你的本地连接线没拔掉吧。。

网友:
正常 有的是系统反应慢 能上网就好了

网友:
重启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有碰到一次是无线路由器设置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本地连接受限,却还能上网

把本地连接属性里面的TCP/IP协议属性对话框打开,方法: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属性---TCP/IP协议
然后选手动配置IP,

网友:
这个现象在不少的台式机上常见,有的会导致宽带连接缓慢,可以通过手动分配网卡IP来解决

网友(2013-04-21):
我的 一个win7的下面打了个X但是还能上网 表示已经连上网了 不解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