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主板短路,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2-04-06):
今天遇到了一个短路的板子,电流上到0,6安,,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求解一下,该怎么动手,说的越详细越好,,找3V5V吧,也会,POW-SRC也会找,,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呀,请教下高手了!
主板

网友:
拆吧,测到有短路嫌疑的就拆下来量,直到排除,运气好拆一个就排除了,运气不好。。。还有的省劲的办法就是烧,这是捷径

网友:
说清楚点,待机0.6还是触发0.6,别慌,打阻值,那里感觉阻值不对,就烧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