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没有待要电流,,该如何去查

楼主(2012-04-06):
这两天遇到了,主板没有待机电流,,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去查,请教一下大这有,说的详细点呀!
主板

网友:
没待机,先查隔离过了没

网友:
公共点电压,3,5V,EC待机条件,BIOS。。。

网友:
查3 5V有没有啊 ,首先就查供电

网友:
查公共点过了没。 主板有没有短路点, 然后就查35V啦 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