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高,怎么办?

楼主(2012-04-06):
有一个主板温度一会高,一会低的,它会自动关机的。换了io也还是一样哦!!!你们谁会修温度方面的主板呢。我遇到好几个了,直接就推了,就说,修不好了!!求教了。

网友:
我这里一个昂达P43也是这样。鲁大师,EVEREST硬件检测 都是一样的结论。用了一会就死机或者关机了。

网友:
很难修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温控不正常啊,拆了试试。

网友:
同样求助中,我也没修好过这种故障

网友:
主板的温度在那块修呢 哪位高手出来指导下

网友:
单纯的主板温度高???别的都正常??

网友:
让客户换主板吧,还能赚点,修的话不划算

网友:
从刷BOSS试下,温控是直接控制CPU这块的吧!还真没见过像楼主,这主板温度这么高的耶!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问下大家 主板的温控程序放在哪个芯片里啊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华硕的M2N系列  刷BIOS 解决了!

网友:
软件不准的,运行的时候用手摸摸具体什么位置比较热,然后有针对性的下手,光猜测没有用的

网友:
散热风扇改善一下,如果是99度,早就关机了。你的部件还真是耐高温,刷刷bios试试,高温监控保护程序

网友:
有些主板开机就显示主板温度97度,比如梅捷主板,不影响使用的,我也想去掉主板检测温度,但不知道在哪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试试。是什么CPU。不行的话,可以换了。主板很便宜的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没啊 。 以前都碰到这样情况 都没搞定的

网友:
控制主板温度的芯片是哪个  各位大侠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搞啊,我也经常遇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