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只读硬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06):
有一个MT 6Y120的硬盘,不管删除,格式化,擦除等,重新加电后硬盘内原来的内容都不变,也就是只能看,不能更改硬盘内容...好像自检过一次,也不行,检测模块全好,无坏道...是否是传说中的只读盘呀?如何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还有这种盘?LZ上个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  加密了啊

网友:
比对加密模块内容,与不加密的完全一样.

网友:
盘的内容是银行柜台的监控录像..擦除过,也不行的.

网友:
迈拓只读盘还是比较少吧,跑一下C区校准看看。

网友:
能进C区,但开不了校准呀,一开就NO VALURE....
用MT的DM检测,显示"this drive has no C.E Cylinder for testing".. 我想问题就出在这,但不知C.E Cylider 是什么东西呀??高手指点..

网友:
是缓存芯片坏了吧

网友:
银行的可能特别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