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 一插上电源就劈呢吧啦的 响

楼主(2012-04-06):
一台ibm E420 一插上电源CPU 就劈呢吧啦的 响,MOS管是好的 是那种新型的金属盖的MOS管  我不知道CPU 坏了没 又不敢上CPU 怕烧CPU 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指点啊

网友:
从0V开始慢慢加电

网友(点评):
把CPU取了 就是查电源的时候听到响一下 不取CPU 响过不听 听起来好像是CPU内部响

网友(点评):
全板没短路

网友:
风扇响的吧

网友:
有电压短路吧
这样一般不会烧CPU的
保护太别强

网友:
电流大概是多少,说清楚啊

网友(点评):
0.7

网友:
CPU响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
不是很清楚情况    楼主确不确定是CPU响啊?
期待结果

网友:
那里 响啊

网友(点评):
CPU 现在机器是好了 不过不是修好的 是托朋友到联想保回来的

网友:
是少了电压引起的,少了待机5V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在漏电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