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显卡核心上的核心图(了解N卡显卡门真相)

楼主(2012-04-06):
之前论坛上还有争论N卡显卡门到底是显卡与主板焊接不良,还是显卡本身内部焊接不良;事实不用我多说,看看我自己放大微聚拍的、大家最常换的G86-630-A2显卡上的核心(不知道是不是叫晶圆)图;
显卡核心的核心;

反面全貌,可以看到很多很细小的焊点,比0.3的锡珠还要小很多;

局部特写

进一步放大的特写,上面焊点好像铺在很多平行细丝上面一样,那些红绿相间的细丝应该就是真正的内部布线了。

所以结果很明白,就是显卡核心上的核心与自身PCB板之间焊点焊接不良,结果害了N多消费者,却活跃了我们的维修市场;试想如果没有显卡门,我们的维修量会少几成? 反正我认为近两年我起码要少二成以上。

声明:拍的不好,请大家谅解!

补充内容 (2012-4-8 11:58):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拔下来重新值球效果会好一些呢?
这样显卡本身会受不少于三次的高温低温过程,原本焊接不良的内部焊点会"磨合"的相对好一点而已,我认为是这样,也有心理作用的因素,修过一两次的显卡重植作用也不大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0.0

网友:
我一直都很欣赏那些做工很烂的厂家,没有他们,我们真的不能生存,其中AMD我就挺喜欢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非常强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怀疑显卡问题,是不是可以先用风枪加热核心就更加确认认为是显卡问题了呢?/

网友:
正对于V3000那种试过加热上面那块 之后好了的。

网友:
不确定的 我一直用风枪秒几下

网友:
有时用风枪搞搞是会好

网友:
用风枪搞时间是很短的。BGA时间会长些。

网友B:
LZ的微距给力,是怎么拍的?

网友:
楼主咋拆下来的,什么武器

嗯~~我也很关注这个~~~

网友:
我也想拆,可是不懂怎么拆。

网友:
我就是这样测试的,有时压桥不一定能亮,用风枪加热后由于热胀冷缩,这样的话会把本来接触不良的内部核心更好接触,

另外,很多人做显卡上面盖锡纸用来保护核心,我的猜想是贴锡纸的目的是防止核心和基板之间的锡珠融化,因为你们看核心内部其实是灌胶的,锡珠融化肯定会连锡甚至直接往核心外面爆锡珠(类似IBM R61灌胶显卡),那样的话芯片肯定就短路了,所以说上部温度不能太高,底部温度可以稍微高一点,目的是让主板和芯片之间的大锡珠比核心和核心基板之间的锡珠更早融化以保护芯片,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给力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有针对性; 对于做BGA打有黑胶的显卡芯片起到 导引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微距给力,是怎么拍的?

用普通的摄像头就可以拍。但要调整下摄像头的焦距,把摄像头向里旋转即可。

网友:
如果有办法把核心的内部焊接就好了,就不用换芯片了!

网友:
呵呵呵   不错  值得深入

网友:
我也拆出来看过  珠子太小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吹可以管十天左右

网友(点评):
正解 上次 用风枪干了一个 就是实验下 结果10天回来

网友:
楼主 是个有心人啊,值得探讨,赞一个

网友:
LZ  真是用心啊  不过你能把显卡芯片拆成这样    佩服佩服

网友:
芯片本身 热点大,不改良 你风枪吹好了 ,就等返修吧

网友: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

网友:
真厉害,我都取不下来

网友:
为什么重植后用的时间更久呢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没意义
试过很多次重植后温度低了十度左右。。有时候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怀疑显卡问题,是不是可以先用风枪加热核心就更加确认认为是显卡问题了呢?/

对啊,N卡都可以这样试啊,很多人都这样做了你不知道吗?

网友:
见到了庐山真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