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了机的主板

楼主(2012-04-06):
今天接到一块板,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开机 复位都是正常的,就是关机屏幕是不显示了,但是CPU的风扇还在转个不停!等于没有关,得拔掉电源才能停。我就觉得奇怪了  于是我就量了各各主要的供电情况,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开机的时候电压都有正常,可是点关机针就没有复位,代码停着不动,然后我趁当时量了全部主要电压,发现只有北桥的电压没了(相当于停止工作),而其它的都有 照样正常工作,所以风扇没停。
但是我不知道主要是哪里的原因,I/O换过了,到底是BIOS的问题  还是南桥的某个信号问题???
想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什么样的主板?NV芯片的?一般这种情况出在NV芯片。

网友:
复位异常导致的吧?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刷BIOS吧试试看

网友A:
修过一片板,也是关不了机,是网卡问题,你拆掉网卡看看

网友:
把能拔的都拔了,还是这样子的话。刷BIOS一般都可以的,在说刷BIOS跟动桥还是刷BIOS简单风险小。

网友:
我碰到过网卡坏了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按时序的话,那怎么其它的电压还没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门电路参与开机的吗!

有道理,但没注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片板,也是关不了机,是网卡问题,你拆掉网卡看看

?  没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