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sw液晶显示器 通电一闪即灭 电源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2-04-07):
三星2243sw液晶显示器 通电一闪即灭 亮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伴随有弱弱的吱吱声,电源指示灯正常。我第一次拆卸的灯管部分,但不知道如何取掉灯管,谁有图解?在论坛搜到的相关帖子说是灯管坏了。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谁有取掉灯管的图?发一份看一下

网友(点评):
先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吧,三星的高压包坏的也不少

网友:
吱吱声有可能时电容不良漏电,还有可能时灯管接头和高压板接触不好,你先测试下灯管,不一定是灯管,还有可能时高压有问题,没拆过灯管不要急着拆

网友:
最好先排除一下,确定故障的位置....在更换灯管....

网友:
补充: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 那不就瞎忙了么...

网友:
用灯管测试器测试确定灯管是否良好再拆啊!你这种估计是高压线圈接触不良引起的,可以考虑加焊一下。
先检测清楚再动手呢。

故障不明确 不要轻易动屏

网友:
不要盲目拆灯管,弄不好把屏弄挂了。先用工具测试一下灯管正常不。

网友A:
正在想办法查资料制作灯管测试工具,您知道用电脑电源和高压板如何制作测试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想办法查资料制作灯管测试工具,您知道用电脑电源和高压板如何制作测试工具吗?

论坛搜搜,很多的。

网友:
楼主要测清楚 故障哦 。盲目的拆灯管 ,有风险的,

网友:
先用高压条试一下,再换灯管.

网友:
老大 你先用点灯器 点一下灯管是好的啊 还是坏的啊?  别上来就干屏啊  听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