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EW8 花屏

楼主(2012-04-07):
今天遇到一台飞利浦显示器,拿来时说是保险坏,大电容,开关管坏,已经换过。现在是亮下就灭。插电,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闪下就灭,初步怀疑高压或灯管有问题,挨个测试灯管,没有发现问题,用外接灯管是高压板,确定高压有问题,找不到去保护的资料。好吧,改高压,手头没有四灯,双灯上场吧,盖好后插电,花屏,横线,清洁屏线及屏接口,故障依旧,换屏线,还是不行,这时不知道碰了下什么地方,好了,不花屏了,欣喜,装机,插电测试,还花屏,闷,拆机,挨个检查,换高压板,屏线,都不行...会不会时驱动的问题,有时还好应该不是屏自身的问题吧...
求遇到过这类问题的大侠或高手指教

网友:
今早用测屏了,OK ,换驱动板,故障依旧。在线等。。。。

网友A:
很明显 灯管两头打火  换新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灯管两头打火  换新灯管。

现在用了一个单灯的高压板就可以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出毛病,
有谁可以给解释下原因吗?
求指教

网友(2015-10-30):
换灯管啊,真替你着急

网友:
红屏是吗,灯管

网友:
灯管,, 19寸屏通病

网友:
换灯管先吧 这样改高压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