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为什么RT8802A不发出VRMGD信号

楼主(2012-04-07):
上电正常触发,有VCORE,有VTT,无复位,不能关机。
跑线路图,两个三极管换过,没解决

补充内容 (2012-4-8 15:36):
9楼最新情况

网友:
R430是否正常,断开R190测试下电压上来没有?

按着图的话,是正解,楼主试下

网友:
r190,和r429断开看看,也有可能后面拉低

网友:
看R430是否正常

网友:
Q53坏或VRMGD后面短路。

网友:
通电测下VRMGD 对地阻值..如果对地阻值偏大,可能R430电阻有问题..

网友(点评):
更换Q53试下

网友:
最新情况,电阻拆下测量正常,两个三极管换过,电压有了变化

网友:
这样分析对不对,要产生VRMGD_ICH高电平信号,Q53 B极必须是低电平,CE截止,C极才能得到3.3的高电平,而Q53 B极是低电平,Q52的B极必须有高电平,才能使Q52的CE导通,拉低Q52的C极(Q53的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