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高手请入席讨论

楼主(2012-04-07):
最近做bga几次都桥下鼓个小包 敢问高手是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的

网友(点评):
温度没有控制好,预热时间太短!建议你把预热时间调的长一些,主板没有水份了,也就不会鼓了

网友:
楼主:温度没掌握好吧(或者吹的时间过长导致pcb变形起泡) 这个的慢慢的练习...    请问你用的 热风枪拆焊台 还是.....

网友:
要预热,温度要均匀,温度要慢慢的加

网友:
用烙铁压下去

网友:
一定要预热 ,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就是局部温度太高了,如果鼓的不严重可以加热压下去等凉了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你的温度不对,或者就是芯片没有烘干处理,潮了。

网友:
我做nv的桥从来不坏,但是用360做南桥,做一个坏一个。以前用土跑都没做坏过南桥。
后来发现360给的那些温度曲线都不适合我们这边,上部温度太高,时间又长,南桥才坏的。

说的很对,温度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更改

网友A:
每次都是,就是操作的问题了,
什么返修台啊,焊接完成后部要把风嘴移开,,,因为芯片的温度很好,风嘴移开后芯片的温度迅速下降,芯片就会起泡了,,
芯片内部也是有一定空隙的,内外的温度差很多热空气就膨胀了,,泡泡就出来了,,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xxxxxxr590 bga 焊台

网友:
先低温预热 然后慢慢的加温度 直到芯片下面的锡珠熔化 取下芯片....

网友:
温度没掌握好和板子上潮

网友:
俺啥时间买  BGA里  哎     ,楼主头像挺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是,就是操作的问题了,
什么返修台啊,焊接完成后部要把风嘴移开,,,因为芯片的温度很好,风嘴移 ...

做完以后。。不要急着冷却。。。
等个两三分钟再冷却了。。因为这锡特性有关。。太高的温度直接冷却。容易裂开。。

网友:
我一般做 BGA我都要烤下板先,然后在做

网友:
对,升温与降温都不能太快

网友:
对第一次的板子,一般2次加热

网友:
温度往下减一点,时间长一点

网友:
既然鼓包了温度就要调低一点了

网友:
BGA做完后,不要立即推开热风口和开冷风。让芯片适应下温度。然后再把冷风开开。不然升温降温太快。芯片自然就鼓包了

网友:
温度不能设置太高 ,还有就是芯片有水份   如果温度合适   上bga前丢到烤箱烤1个小时  应该都不会有事的

网友:
有些桥 要先加热 到一半 然后 ,关掉bga,在次加 , 就不会容易鼓包了 !!!

网友:
在开风嘴温度前。先把周围温度打开,进行预热。预热100度作用在开风嘴温度!这样一般就不会因为局部温度过热造成鼓包。

网友A:
嗯,,我这个机器带来的曲线就是直接冷却,,,,,
开始的时候鼓泡了很多,现在不用他自动冷却了基本没有遇到鼓泡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这个机器带来的曲线就是直接冷却,,,,,
开始的时候鼓泡了很多,现在不用他自动冷却了基本没 ...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改天我写个教程出来。。

网友:
温度不好

网友:
CF150,做南桥,DBM的从来没有成功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BGA底部温度降低十度

网友:
预热   焊油多放点

网友:
我一般是放在烤箱内先烤两个小时再做的,

网友:
下部温度高了吧!

网友:
温度不搞太高就鼓不了

网友:
做之前烘干,潮湿的桥很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改天我写个教程出来。。

嗯,
刚才的,r61,,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