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华硕X88s电流问题

楼主(2012-04-07):
华硕x88s电流跑到0.8掉到0.7几,拿掉内存一样,别人修过的,开机测试各路电压,发现CPU供电只有0.3*,我想CPU 电路肯定有问题,才把电压拉低的,先换个CPU试试吧,结果一换电流一下跑到0.9亮机了,难道真是CPU坏了。
华硕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把原来的U换回去还是原故障的话。刷个bios看看。或者把U插到别的板子试试
同意楼主:
4.5
离人泪
同意楼主:

网友:
阳光梦
同意楼主:

网友:
AMD的CPU虚焊了

网友:
楼主的华硕X88S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有个本子和你的一样 想请你指点下

网友:
我这有一个华硕的X88S 的本子 和你的一样 我也换个CPU 试试 吧
0351wx
听6楼的,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