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sl300开机不亮电流到0.5

楼主(2012-04-07):
怀疑是南桥问题,换了南桥后,奇怪电流反而低了才到0.25.又换了个电流一样,测个路电压3V,5V,1.8V,1.5V正常其他电压都没有,清高手指教。

网友:
南桥没做好

网友:
CPU供电也没有吧 先修U供电

网友:
0.5A南桥以工作了,你要查CPU 供电 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