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H的BIOS格式怎么转换成BIN?

楼主(2012-04-07):
  现在很多笔记本厂家网站上的下载的BIOS程序都是WPH格式,不能直接写入编程器,怎么转换成BIN格式?记得自己以前改过好像是在CMD 下执行一个命令,现在忘记了,求高手帮助!

网友:
可以改吗  我还不知道  楼上的 怎么改的  写一下 分享下

网友:
我曾经改成功过,但是现在忘记是怎么改的了,记得是在DOS下执行个命令,如果现在还记得就不会来求救了@

网友:
在论坛上看到 好像说直接把后缀改了就行了  说的好像是惠普的

网友:
直接写都可以用 我写过 只要大小一样就可以。

网友: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货系统设置显示扩展名  再重命名 把后缀扩展名改成.bin 再回车 应该可以  如果是在dos下(这个好像要是纯dos启动盘,现在工具光盘好像不行),我记得命令好像是ram 格式为: 文件目录下:ram a.wph    b.bin  不知对不对于是好久没有用了 如果改不了 可能要去掉文件 只读属性 命令为:attrib  文件名 -r,呵呵  不知对不对 大家验证下.

网友:
可以直接写入的,写过很多了,联想的BIOS就是WPH的,但直接写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写入肯定是不行的 我试过,你们所说的直接写入是指在本子进了系统以后用软件直接写入的!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可以写入的 而且好用的没用问题 我试过好多了

网友:
在编程器软件里面看内容完全不一样!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写入就行啊

网友:
直接写入,非要搞就用WINHEX,比如1MB的BIOS, 删除00FFFFF 之后的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BIOS分离

网友:
今天又从联想网站下载了一个WPH格式的BIOS,直接写入了BIOS芯片焊到了板子,开机点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