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光驱故障分析

楼主(2012-04-07):
笔记本光驱对于笔记本来说,可谓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很多资料的运用都是靠光驱来完成的,而且只能通过这个途径实现,一般导致笔记本光驱故障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灰尘引起,有时部件的老化也会引起笔记本光驱故障。
  笔记本光驱故障分析:
  对于灰尘造成的不读盘故障,可以用棉花沾少量蒸馏水擦拭激光头上面的聚焦透镜表面。注意不可用酒精,并且不可用力过度,待水分风干后方可把托盘合上。为了避免灰尘的污染,笔记本电脑光驱在不使用的时候应该取出盘片并关闭托盘。对于激光管老化的情况,可以通过调节激光管的功率来解决。在激光头组件的旁边通常有1个像十字螺钉的小电位器,可用小螺丝刀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一个小角度,直到能顺利读盘。注意切不可旋转过多,以免功率太大而烧坏激光头。
  注意事项:
  另外,笔记本电脑的光驱在两侧有托盘出入用的导轨,如果装载盘片的时候用力太大,容易造成导轨和托盘的损坏,久而久之会导致无法弹出或合上托盘。因此在放入光盘的时候不妨用手扶一下光驱的托盘,然后再将盘片压下。还有劣质光盘也会加快光驱的老化,一旦发现光盘有破损或弯曲,就不宜再放到光驱里面去了。
  以上就是关于笔记本光驱故障的分析,上述主要讲解了如何清洁笔记本光驱的方法,当然如果是激光管老化,只有进行更换,故障排除,这时建议您及时到笔记本维修站进行维修。cdxcnote.soxsok.com/

网友:
坏了 就换新的了

网友:
几乎不用的地步了,光驱,

网友:
嘿嘿 这个没有的修 没有配件 不好弄都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