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失败故障分析与解决

楼主(2012-04-07):
如今,光存储市场正式迈入了DVD刻录机时代,便宜的价格和高容量的数据存储量……
  如今,光存储市场正式迈入了DVD刻录机时代,便宜的价格和高容量的数据存储量,为用户数据长期保存和交流提供了诸多的方面。很多朋友为了保护自己的DVD刻录机,一般在自己的电脑上分别装有DVD-ROM和DVD刻录机两台光驱,让两种产品各负其责,有效的提高了光驱的使用寿命。我们知道,普通的机箱一般都有四个5.25寸的光驱安装托架,很多朋友在安装双光驱时,为了使用方便习惯性地将两个光驱分别装在最顶端的两个光驱托架上,这样的安装方法虽然便利光驱的使用,却不知对光驱的散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气温较低的环境中也许你不会察觉,一旦温度过高,并且长时间使用光驱时,很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电脑死机,更严重的还会将光驱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烧坏。这不,朋友电脑上的DVD刻录机便由于温度过高而彻底罢工了。
  故障表现:朋友2002年组装的一台兼容机,最近一段时间DVD刻录机老出现无法刻录盘片的现象,具备表现为刻录机在刻录第一张盘片时能够顺利完成,但当在刻录第二张盘片时,无论如何都不能正确的完成刻录,要不刻录失败,要不刻录半途中出现飞盘,为此朋友浪费了不少的盘片,可一直查不出问题的真正原因。笔者对朋友的这台电脑还比较熟悉,这是笔者在2002年亲自为朋友组装的一台兼容机,具体配置如下:精英865PE-A主板,英特尔奔腾4 2.4C处理器,七彩虹R9550显卡,希捷80GB硬盘,一台三星16X DVD-ROM光驱。使用了两年多了,这台机器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

  电脑用了两年多,朋友硬盘上存满了大大小小的数据资料和电影游戏,为了减轻硬盘的压力,上段时间由于DVD刻录机降价,笔者便受朋友之托为他买了一款先锋DVR-111CH版DVD刻录机。由于笔者工作非常忙,但将刻录机送给朋友后让其自己装到机器上。朋友使用这台DVD刻录机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了并没有出现问题,近段时间却出现了无法刻录的现象,让笔者感到纳闷。
  故障分析与排除:为查出刻录失败的原因,笔者亲自利用这台机器进行了盘片刻录测试。首先将一张8X的DVD-R盘片放到刻录机里,并准备好要刻录的资料,利用NERO软件进行刻录,整个刻录过程相当的流畅,刻满全盘仅用了13分钟。按照朋友的描述,在刻录第一张盘片时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在刻录第二张盘片时,一般是不会顺利完成刻录。为了测试故障,笔者接着刻录了另外一张DVD-R资料盘,刚开始刻录机的确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但刻录进度到88%以后,这台刻录机的面板指示灯开始长时间的闪烁,并且盘片转速时显加快,并伴有“嗡嗡……”的晌着,进度条不再前进,又过近两分钟后,NERO提示刻录失败。
  根据故障的表现,笔者认为软件没有问题,刻录机硬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能够顺利完成第一张盘片就充分说明),很可能是刻录机的散热不良引起的。于是笔者打开朋友的机箱,发现先前的DVD-ROM光驱并不有拆除,而DVD刻录机就安放在这台DVD-ROM光驱的下面,两台光驱紧密的挨在一起,基本上没有缝隙。笔者用手触摸这台先锋DVD刻录机的侧面,发现非常烫手,于是将刻录机从机箱中拆下,去除表现的灰尘,并重新安装到第三个光驱托架中,使DVD-ROM与DVD刻录机中间留有一台光驱的位置。为了检验笔者的判断,于是重新进行了盘片刻录测试(由于当时温度非常高,笔者将电脑的机箱侧板打开,并加装了一台风扇做辅助的散热),在顺利刻完第一张盘后,笔者中间间隔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再进行第二张盘片的刻录,结果刻录一切正常,故障顺利排除。 cdxcnote.soxsok.com/
  故障总结:光驱因散热不良导致电脑死机或不能顺利读盘的故障并不鲜见,同样,由于DVD刻录机散热不好,导致无法刻录或刻录失败也自是必然。笔者朋友的这台DVD刻录机是二月份购买的,当时的温度并不高,因此散热问题并不大,但随着炎炎夏季的到来,温度的不断升高对系统散热要求越来越高,加上笔者安装的方法也不正确,不能连续刻盘也自是必然了。

网友:
还有这一说,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必须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