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硬件

楼主(2012-04-07):
新手上路,
什么都不懂,
有图子吗?

网友:
简单来说,看的见的是硬件,看不见的是软件!

网友:
简单来说,手能摸得到的是硬件,摸不到的是软件!

网友:
嘿嘿 这么简单常识的都不知道吗 不可以啊

网友:
硬的就是硬件软的就是软件!

网友:
硬件就是,什么主板,CPU,硬盘。内存,光驱,排线,屏,南北桥,IC,电阻,电容,二极管,COM管,插槽,脚座,PCU,太多了

网友:
硬件就是电脑主板里面的零件。芯片之类的,软件就是电脑里面的QQ。酷狗之类的安装软件。

网友:
看来楼主要学习的东西多咯

网友:
你的机器上的一切组装元件都是硬件
你的操作系统,杀软,下载的应用程序,游戏,浏览器等都是软件,软到你摸不着,只能从屏幕使用观看

网友:
电脑的硬件包括:主板,内存,显卡,硬盘,CPU,机箱,显示器,键盘,鼠标,电源。这是必不可少的。装几次机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你们都很专业下,谢谢支持,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