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8GN引脚定义 液晶高压电路芯片

楼主(2012-04-07):
①驱动输出端1。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②电源供电端。该脚电压超过欠压闭锁阈值(4.5V),芯片内部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
③定时器设定。该脚通过外接的阻容元件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供内部停机和保护电路采用。
④亮度控制端。该脚根据⑾脚的设定,可以输入PWM脉冲调宽信号或者直流电压信号来控制灯管亮度。
⑤灯管电流检测。在灯管点亮时,该脚电压大于0.7V,集成电路进入正常运行模式,脉宽调制亮度控制电路启动。如果该脚电压在电路启动后为零,则保护电路开始动作,芯片停
止激励信号输出。所以不能采用短路电流信号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过流故障
⑥反馈电压检测。该脚接受来自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电压,如果CCFL灯管损坏或者断开,该脚电压就会增加。极限电压为3.0V,达到此值则关闭激励信号。该脚电压超过⑦脚的
设定电压值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⑦过流过压保护值设定。通过该脚外接的电阻分压网络可以设定过压和过流保护动作阈值。
⑧空脚
⑨空脚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⑾调光模式选择。该脚大于3V时,处于模拟调光模式,④脚输入电压可以在0.5V~1.25V之间进行调光;该脚电压在0.5V~1V之间时,处于外部PWM调光模式,此时需要从④脚输入:
一个PWM脉冲进行调光;当该脚外接阻容定时电路时,处于内部PWM脉冲调光,只需要改变④脚输入的直流电压就可以改变内部调光PWM脉冲的占空比。④脚电压0.1V时,占空比为05
灯管最暗。④脚电压达到1.5V时,占空比为100%,灯管最亮。:
⑿软启动时间设定和环路补偿。该脚外接一个电容,在启动时,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输出激励脉冲才达到最大值,以避免对CCFL等元件的电流冲击。同时该脚还参与环路,
保护功能,当灯管开OZ9938GN引脚定义 液晶高压电路芯片:①驱动输出端1。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②电源供电端。该脚电压超过欠压闭锁阈值(4.5V),芯片内部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
③定时器设定。该脚通过外接的阻容元件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供内部停机和保护电路采用。
④亮度控制端。该脚根据⑾脚的设定,可以输入PWM脉冲调宽信号或者直流电压信号来控制灯管亮度。
⑤灯管电流检测。在灯管点亮时,该脚电压大于0.7V,集成电路进入正常运行模式,脉宽调制亮度控制电路启动。如果该脚电压在电路启动后为零,则保护电路开始动作,芯片停
止激励信号输出。所以不能采用短路电流信号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过流故障。
⑥反馈电压检测。该脚接受来自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电压,如果CCFL灯管损坏或者断开,该脚电压就会增加。极限电压为3.0V,达到此值则关闭激励信号。该脚电压超过⑦脚的
设定电压值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⑦过流过压保护值设定。通过该脚外接的电阻分压网络可以设定过压和过流保护动作阈值
⑧空脚
⑨空脚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⑾调光模式选择。该脚大于3V时,处于模拟调光模式,④脚输入电压可以在0.5V~1.25V之间进行调光;该脚电压在0.5V~1V之间时,处于外部PWM调光模式,此时需要从④脚输入:

脚输入的直流电压就可以改变内部调光PWM脉冲的占空比。④脚电压0.1V时,占空比为
灯管最暗。④脚电压达到1.5V时,占空比为100%,灯管最亮。
⑿软启动时间设定
路或损坏时,该脚电压会迅速上升,当达到2.5V时,内部偏置电流对③脚定时器电容进行充电,充到3V时,芯片关闭输出激励信号。注意这个电压只是在保护,
电路动作瞬间出现,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后芯片停止,所以在该脚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⒀运行频率外设定时电阻和电容。通过设置外接阻容元件,可以固定工作频率。
⒁接地。模拟信号接地端.
⒂驱动输出端2。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⒃接地。末级驱动输出级接地。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在什么板上的,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这是液晶显示器,或者是液晶电视的高压驱动控制芯片

网友:
部分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版  驱动MOS管和高压升压线圈,保护电路等....

网友:
这是一个高压板的比较常用的PWM芯片,用来控制和产生高压点亮灯管的。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透彻   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这里有块宏基19的一体板有只灯管开机时发红保护了  就是用的这个芯片  对管换了 IC换了还是一样  可能是高压包问题 没找到换的。

网友:
1-到11脚那里重复了。。楼主编辑下吧。。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换过么?

网友:
谢谢提醒  但是我没有编辑的权限.

网友:
谢谢你的高压板的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