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鼠标右键—小喇叭一直滴滴的响

楼主(2012-04-07):
笔记本电脑,可以开机,进系统,但进系统后,点鼠标右键 出现 右键功能时,小喇叭一直滴滴的响,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觉是硬件的原因,系统做过几次了,硬盘用MHDD 扫描 全正常。有见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你断开键盘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上的朋友,电脑已经修好了,是主板键盘接口的问题,机器很老,键盘接口处脏污漏电

网友:
看看系统是不是有错哦

网友:
应该是键盘卡键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机器修好了,是主板键盘接口漏电  有污物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音箱离机箱或显示器太近

你有沒有看我發的贴?????

网友(2012-05-30):
我也遇到一个,TCL烂本,正在处理。

网友(2012-07-22):
要么键盘没插好,要么键盘坏了吧

网友(2012-08-24):
有学习了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