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0cpu 供电

楼主(2012-04-07):
遇到台CQ320的机器 没有CPU电压出来,芯片的信号都正常,又没有短路,芯片也换过了,但CPU的电压就是没有,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兄弟知道的?分享一下

网友:
麻烦问下ADP3208 和ADP3208D是不是一样 怎么我装个3208没有CPU供电 装3208d就可以了 不过CPU电压时1.5V

网友:
现在有电压了,开不开机嘛?

网友:
你查查电路图 看看主供电和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点评):
现在有供电了 1.5V 怕烧CPU

网友:
你是用负载打的电压么?如果没有装CPU1.5V也是没有问题的,上CPU就只有1.2V左右

网友(点评):
不是 直接测电感那的 好了 装上CPU1.1V 可以显示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