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的新机华硕P8H61进系统欢迎界面停留过长怎么办?

楼主(2012-04-07):
今天给别人装的新机,主板华硕P8H61,CPU;G620,硬盘西数500G,内存威刚2G,刚开始进系统也挺快的,不过后置音频没有声音,可能是声卡驱动没装好,我进BIOS改了AC97后有声音了,不过就是在开机欢迎界面停留很长时间才进桌面,最后我又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的,我又进BIOS把AC97改回了HD,前后声音都有了,但还是进欢迎界面停留很长时间才进桌面,请求高手指点,到底怎么设置才能解决。

网友:
补充下:我重装系统后,又在BIOS里设置了上一次的默认值后,就问题解决了,但我教别人还原系统,把系统又还原了一遍后又是这样了,又是停留欢迎界面很久。

网友:
修改硬盘模式

网友A:
那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B:
要不把板子换了吧,

网友:
win7 会解决你的问题,必要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换板了··

这个肯定不是板的硬件问题,能这里发帖就是要点有技术含量的回答,哪个不知道换板可以解决,我还在这里发帖干嘛,我想知道怎么改下BIOS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板子换了吧,

说的这么清楚了,你们都没有一个人说把电池取下来放下电恢复原厂,哎,真失望 ,看来这里大多都是灌水的,有技术办正事的没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这么清楚了,你们都没有一个人说把电池取下来放下电恢复原厂,哎,真失望 ,看来这里大多都是灌水的, ...

谁会想到你会把这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你不低调点还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
看来是楼主放了一下电就好了啊。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