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档2B 求蓝宝石HD4870 BIOS

楼主(2012-04-07):
蓝宝石HD4870 1G GDDR5 海外版。此卡档2B死机,核心供电1.3V,显存供电1.5v,其它5V\3.3v都有。ATIFLASH可以检测到核心和BIOS,现在怀疑BIOS问题,手头没有,继续不下去了。哪位哥哥此卡的BIOS麻烦有帮忙给传一份,谢谢了

网友(点评):
是奇梦达的显存吧?通病。

网友(点评):
兄弟,有办法检测了,联系我QQ。

网友:
网上下一个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不到原配啊,找了两个不能用,可能版本不对

传给你

网友:
你加我 304332882 原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147&extra=

你卡跟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卡跟这个一模一样?

你试一下,看行不行?应该是一样的,蓝宝石原版备份的,你先看还卡不卡2A撒?不对的话应该花屏的
,我还有其他的,主要看显存的,要是不行的话,我再传给你

网友A:
Oh my god,饼哥出现了,求思路,这个BIOS我试过了,供电能测的都测了,核心1.3V,显存1.5V,其它 1.0V/1.8V/3V/5V,时钟也有,复位也有,也没掉件断线。核心重植过,BIOS芯片也换了,ATIFLASH能检测到核心及BIOS。饼哥救救啊

网友C:
215-0669049  中间那圈供电短吧  我有个迪兰恒进没弄出来呢 核心短了 量核心上的电容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5-0669049  中间那圈供电短吧  我有个迪兰恒进没弄出来呢 核心短了 量核心上的电容不短

你指的是哪圈?
核心旁边的我该测的都测过了,没发现短路,核心供电也有

网友:
典型的gpu挂了,不用找了,读出来编辑器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啥意思呢?GPU坏了,读什么出来用编辑器看?坏了读什么?什么叫编辑器?是编程器吧?编程器怎么看GPU?真的看不懂,太玄妙了。

网友D:
荣生,这种卡还有个方法呢,跑下memfa

网友:
经典的GPU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荣生,这种卡还有个方法呢,跑下memfa

小弟不才,请问什么是memf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请问什么是memfa

bios刷了没有好吧,这种卡都这样了,换gpu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请问什么是memfa

11期不是叫你联系他吗,他说的测试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1期不是叫你联系他吗,他说的测试就是了

联系不上他,我很想知道他是用什么测试的,你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不上他,我很想知道他是用什么测试的,你知道?

不知道,我也想跟荣老师学呢,只是不知道他是吹的,还是有真本事。我特别需要进系统花屏的技术

网友:
GPU电容那面是不短的 核心供电也能出来 我说的是BGA锡球那一边 中间那部分是供电 短路的 PCB上面斜着一排排   GPU在PCB上 打核心供电阻值很低小于5吧 或者打核心后面的电容能看出来

网友:
  前两天 我也是2快卡 2B 刷BIOS OK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h my god,饼哥出现了,求思路,这个BIOS我试过了,供电能测的都测了,核心1.3V,显存1.5V,其它 1.0V ...

  明天 给你找找我的那个BIOS  看外观和你的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天 给你找找我的那个BIOS  看外观和你的是一样

如果能用最好,先谢谢了

网友F:
用RV770检测,因为显卡档2B不能开机,所以必须用PCI卡带进DOS环境下运行RV770里面的MEMFA,这种情况不是BIOS坏,楼主不要再为找BIOS烦恼了,这个卡可以刷公版的BIOS开机的。是显存坏了导致档2B。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RV770检测,因为显卡档2B不能开机,所以必须用PCI卡带进DOS环境下运行RV770里面的MEMFA,这种情况不是BIO ...

已经用RV770检测了,可是检测开始大概三四秒种就死机了,继续不下去,没办法把卡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