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09F 显示器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2-04-07):
一台HP2009F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拆机量电源发现5V只有2.5V左右12V为0V 开关管量过正常.但由于没有桥堆和开关管替换所以..请大家给点意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这样说怎么给你思路 电容有没有鼓包 电源芯片换个试试!有没有地方短路

网友:
电容都没有鼓包。。

网友:
PW芯片启动电压,输出电压。反馈电路查一下。

网友:
电源管里IC也换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LZ 东芝L630插网线没反应怎么解决的 我遇到了 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