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运放的考题(答对加分前10名)

楼主(2012-04-07):
5脚和6脚相比谁是高电平?

补充内容 (2012-4-8 09:30):
结贴了。在22楼有正确答案了

网友(点评):
楼主想知道答案也不能这样啊 哈哈哈

网友:
5脚   楼主  给我  加分吧

网友(点评):
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首先VDDQ不会通过U19内部二极管从D极流S极。那么只有靠U19的G极来控制导通,也就是说U16B的反向端在这个时候是OV,5脚的电压大于6脚,U16的7脚输出为高,U19导通。一旦U19导通把U16B的6脚高于U16B的5脚,U16B的7脚输出为低。使U19不截止。这样不断循环导通截止。从而输出稳定的V_P05_ICH。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原图来自精英945GZT-M,这个电路我实测过,没人答对的。
R80的作用是什么?运放7脚上拉电阻R17接入12V有什么作用?
先搞明白这两个问题再说,这个电路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5脚高于6脚 哈哈给我加分吧 男人

网友:
7脚呗。上拉电阻作用。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是5脚还是6脚、你回答7脚、有点意思

网友:
U168   的  5 脚 6脚都为高电平!  5脚为1.05 V 的参考电压,作为运算器为U19的4脚提供方波的一个参考值!从而使U19稳定的输出V 1P05的1.05V供电!

网友(点评):
5脚1.05V吗?大错特错?此题看似简易,实则很有难度的。

网友:
在实测电路前,我和大家想法一样,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
这个电路我看没有多少人看明白。

网友:
你这个电路12v上通过r17上啦电阻,给予u19 g级一个高电平这和电源设计里的功率放大电路有类似之处,u16b的5脚是一个恒定的1.05v作为参考电压,关键在于6脚反馈电压,反馈高于5脚vref1.05v ,瞬间拉低7脚12v上啦电压,低于5脚,又产生高电平导通u19,,稳定输出v-1p05v。研究哪高哪低没实际意义,因为太快了。

同意楼主 修版不是搞科研。。。358------只有开漏和接地。楼主要绕弯弯呵呵

网友:
你说人家没看明白,那你看明白没有,你说说看啊

网友:
首先说明我不是冲着你的10分而来的,我同意三楼说话。RSMVCC3经过LM431后得到2.5V经过ER13和ER12分压后得到1.05V的基准电压,R80只是一个限流电阻对于电压没有影响,运放7脚之所以要12V上拉,是因为这种运放是没有内带上拉,需要外部上拉的(运放分为内部上带上拉如:LM358、LM324的和内部不带上拉的如LM393等)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认真测过运放相关电路没有,事实不是这样的?

网友:
5脚吧,是不是?

网友A:
运放+号与—号两脚的电压相互之间的关系,我相很少有人会认真的实测过。
如果你实测过,就会有不同的认实。

网友:
比6脚高的只有8脚。完毕

网友:
两脚电位相等。

网友:
358在什么条件下输出的逻辑是什么?楼主你先搞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号与—号两脚的电压相互之间的关系,我相很少有人会认真的实测过。
如果你实测过,就会有不同的认实。 ...

要么是你的板坏了,要么是你的表坏了。。

网友:
运放在这里是稳定V_1P05_ICH的,刚开始5角高,6脚电压上升到1.05的时候,运放工作在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