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帖子中寻找经验成功修复映泰NF4主板

楼主(2012-04-07):
在论坛里朋友们的帖子中寻找经验成功修复映泰NF4主板

客户拿来机器试机,上电正常,接显示器没信号,首先把显卡、内存清理一遍无果后上诊断卡数码管显示4个横杠,不怕跑码,测量CPU供电0.9V  正常应该是1.3V   不正常    在测1.8V内存供电正常,1.5V桥供电没有,1.5V是由RT9214产生的,测量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因手里没有RT9214,索性把内存的RT9214和桥供电的RT92

14对调一下,可是桥还是没有供电但是内存供电正常。可知桥供电的RT9214是好的,在论坛上找到图纸,发现RT9214的7脚是保护脚,测量7脚为0.3V肯定电压是不正常的,跑线从7脚到一个三极管,三极管的B级是高电势,4.0V由此判断是保护了,但是为什么会保护呢,电容也没有明显的鼓包漏液痕迹,正在让我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一位网友说,供电电容失容也会造成RT9214无输出,我把rt9214的5V供电滤波电容拆下测量一下,已经无容量了,换成新品后(10V1000uF)开机      呵呵呵,,,1.5V有了,,,,,接上显示器OK一切正常,现在此机正在老化。

网友:
电容不鼓包不代表电容是好的,而且还有些人为原因,本来鼓了,被人为的又给压平了

网友:
在台式机主板中,早期的板子电容对主板的运行引响不大,但是现在的主板上的电容引响还是不小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详细的思路,9214保护,应找7脚相连的件

网友:
7脚相连的场管G极为5V ,不是说9214保护了。是外部控制信号没过来。。。你换电容解决的,比较奇怪不合情理。。

多日不见,甚为想念,炳叔还好吗

网友:
现在还搞不懂啊

网友:
建议先更换电容后再看看。

网友:
cpu电压0.9V换完后也好了?

楼主先别高兴,放一夜第二天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有学习了 一个维修实例。。。

网友:
这块板好像上CPU后才有桥1.5V供电

网友:
我从你的贴子找到了一点思路,我有一个板也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电压还是原来的0.4V,那时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以前就是换管子,换芯片,明天去跑跑电路找下问题所在。

希望我成功。

网友:
可能电容的确坏了 只是楼主没看出来也有可能 鼓包一点或者下面鼓起

网友:
此机确实是桥供电的输入电容失容造成桥供电没有,换完此电容后控制RT92147脚的开关管控制极也是低电位了,都正常了。就是换了一个电容,其他的原件都是原机的,主机现在连续使用了10多天了,性能良好。希望对同行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