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背光闪(LED屏)

楼主(2012-04-07):
  联想:Y430
LED屏:三星LTN141AT12
  故障:插电池暗屏,外接电源有背光。
检测:升压板是单独的类似高压条,上电池升压板供电电压只有13V左右,开启信号 VDJ 正常,外接电源有背光,供电回到19V,背光有了,但背光还是会闪,不是屏闪!是背光闪!测LED供电19V稳定。第一次修LED的不知道是不是19V供电?

网友:
屏线坏了 兄弟

网友:
主板屏接口或屏线不良  我前几天刚修个和你的故障一样 死活修上面 最后拆掉下面C壳 看屏接口进水氧化了。清洗就好了。

网友:
上电池升压板供电只有11V左右,单用电池暗屏! 插电源升压板供电19V,可以亮机背光还是会闪烁! 我来了个升压板供电单独外接一个可调电源供电,调成19V,上机测试背光不闪烁了,我把电压调成15V时就没有背光了,暗屏!发现电压低15V时 背光就不亮了!看来是升压板问题了,这个升压板挺贵的 要100多,明天换个看看行不行!

网友:
怎么没人答我.................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屏的小尾巴和升压条接触不良

网友:
已经解决:是是升压板问题,换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