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

楼主(2012-04-07):
装了个双系统,但是苹果的触摸板不能用了!触摸板鼠标可以移动左右键都行就是点两下触摸板不能确定啊- -。。望论坛高手出手。。。。
触摸板

网友:
应该是触摸板驱动不正确 遇见过 联想 三星的机器 触摸板音量调节 不管用 装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驱动不正确的原因。

网友:
苹果的需要个软件设置右键。BOOT CAMP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故障已解决。。

网友:
苹果装双系统,触摸板不能用一般不是驱动的事,得设置软件BOOT camp。一般装完都是没有右键。有操作方法的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可以了。谢谢

网友:
落ベ月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