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检测方法

楼主(2012-04-07):
ATX电源检测方法:
脱机待机下,测试整流后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上应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ATX14(绿线,PS-ON信号)应该有3.6~5VLM33913脚(PG)应该为0VATX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
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PS-ON就为0VPG5V,同时ATX其他各脚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继续测量7500494的第12脚供电脚应12V20V的直流供电,第131415脚应有从内部输出的5V,第4脚(死区,保护脚)正常时为0V,第8脚、第11脚应有1.52V的驱动电压输出。哪一点电压不对,查其相关电路,即可找出故障元件。
再补充一些常见故障部位:
1、电源保险断
前级的热敏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两个电源管,后备电源部份的电源管,都是首要检查是否短路。
2、上电有300V高压
检查5VSB是否有输出,如有,再检查开关电源控制器4脚电压,如是4V左右,是电源保护了,检查各电压的取样电阻和LM339,不过经验说来,快速整流管短路引起的保护占多数,输出滤波电容爆浆引起也有。另两个电源管的控制极上的电阻和二极管也要检查,虽然开关电源管没短路,它们的损坏机率不大,不可忽略,一定要检查一下。
常见产生保护问题可能出现的部位:
(1) 5V12V快速整流管短路
(2) 其中一个电压的取样电阻烧断或阻值有变化
(3) 输出滤波电容爆浆
(4) 电压输出短路
(5) LM339高低电平输出异常
35VSB无输出
(1) 启动电阻(几百K左右大小)烧坏或阻值有变化,这个损坏最多
(2) 电源管开路或短路
(3) 后备电源电源管外围电阻或二极管损坏
(4) 5VSB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
(5) E结所接的小阻值电阻烧断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主。可是对于初学者的我还是有些看不懂。

网友:
这个好像不错还有没有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记下了

网友A:
电源空载情况下,就是短接绿、黑就可以启动电源?

网友:
没有疑问,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这是修ATX电源的常识,绿线定义为PS-ON端,黑线为0V地端。

网友:
我是新手,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如果测电源的24针输出电压都正常,那么是不是就能说明该电源是好的呢?

补充内容 (2012-4-9 16:18):
是不是就是用主板点亮,然后测出来的才行呢?

网友(点评):
带负载测才行

网友:
学习中,以前总是拿万用表到处量,没有头绪,早看到楼主的大作就不用跑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多谢楼主 复制珍藏了

网友:
简单易懂,不错的经验之谈

网友:
  想修电源还是先学会看电路图,和跑线路吧,我跑线路花了半个月。

网友(2012-07-04):
推荐 开关电源设计 第三版 看了对所有开关电源不在迷惑

网友(2012-04-17):
好东东 学习了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再次看了一下,再去实体电源上去跑电路。理论加实践。

网友:
精辟,一个字“棒”。

网友:
今天又来复习一遍,慢慢实践到电源上。

网友:
说的还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修理经验。谢谢!

网友:
对初学者很有用,谢了楼主

网友(2012-05-27):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

网友:
不错的针断思路,值得收藏~~

网友:
呵呵,没事我也来看看这电源怎么修

网友:
总记得的好,谢谢

网友:
一个旧电源20块钱,我不知道修一个该收多少钱,狂汗

网友:
说的够详细,但说的不够简单易懂,新手是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空载情况下,就是短接绿、黑就可以启动电源?

个别电源带空载检测不能启动,但大多数不带检测,可以启动。

网友:
总结很到位,学习了,支持。

网友(2012-07-03):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现在知道7500和339的管脚定义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细,很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