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喜V98不触发

楼主(2012-04-07):
如题  该机待机0.038,开关有3.25V ,按开关有跳变,就是不触发。主板上无短路,无3V 5V 。版号  MS-14351.
望修过该机的朋友给个思路。或给个图纸

网友:
3V 5V 已出  是待机复合场管19V进电处腐蚀掉了(此机进过水0,)待机变为0.025.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
EC、SB、BIOS电路。

网友:
最好还是先找到图纸再修

网友:
不处的看ec周围有没进水,断路

网友:
进水的就看看那里还有断线的

网友:
先找到图纸再慢慢查电路吧,这样是没有办法的啦,凭感觉修机子成功几率是不高的!

网友:
查查电路图吧

网友:
感谢各位关注  此机已修复
用风枪烤IO与南桥后  已触发   已交付客户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