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主板不跑吗,求救啊!

楼主(2012-04-07):
现在主板是不跑吗,内存,桥供电都正常了,CPU没有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的VCC,EN,都有,YID组合是俩个高电平,三个低电平,现在主板不跑吗,求思路啊?

网友:
CPU供电修出来了吗?

网友:
有EN脚也不一定工作啊,上次修个CPU供电管理芯片是L6711的,三大条件正常也没有供电,跟着无总线,最后换了个L6711才正常

网友:
cpu不供电啊就不跑码,那可能是cpu不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