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超出频率

楼主(2012-04-07):
电脑开机自检画面正常,过了滚动条就显示超出频率,关了显示器再开就正常了,问下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A:
显示器太小,F8 VGA模式吧

网友:
呃,不说了。同上,

网友:
F8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网友:
用VGA模式试下

网友:
F8 VGA模式吧

网友:
F8 VGA模式吧
大家说的对,肯定可以,如果VGA模式进系统后调整为1024X768肯定可以

网友:
你可以在无显示的状态下同时按CTRL+ALT+F7然后同时松手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一种快速设置分辨率的软件,按了这样的组合键,会自带设置为最低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RL+ALT+F7
是什么意思?求教!

有的GHOST系统自带的恢复分辨率的快捷键

网友:
今天学习了CTRL+ALT+F7,呵呵。不过上述问题肯定是分辩率没调 好

网友:
调好分分辨率就可以。开机 F8  VGA

网友:
F8到安全模式下。调整分辨率。再重启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安全模式改下就行了

网友:
以前试过这种问题也是安全模式下更改分辨率,但是正常启动后分辨率还是高,也就是安全模式下更改的并没有成功一样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设置分变率

网友:
是分辨率的问题,F8启用VGA模式进入 重新设置一下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上述情况看来是分辨率太高!F8调一下就好

网友:
支持F8后选VGA,安全模式不保存调整分辨率。

网友:
同上
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太小,F8 VGA模式吧
楼主是不关电脑 关的是显示器
所以谈不上按F8键的

网友:
显示器本身问题 应该是刷新率的问题, 和分辨率没有关系。

网友C:
不一定吧 也有可能是 显示器

网友:
转VGA模式·······

网友D:
安全模式下。。删除显卡驱动,然后重启,重装下驱动,把刷新率调一下

网友:
开机 F8 进入高级选项,选择 VGA模式进入系统。

网友(2012-07-30):
分辨bv对吧

网友:
显卡驱动卸载掉

网友:
我是自己写了个AU3的改分辨率的程序
安全模式下 放到启动里 然后正常开机就能改到800X600

网友:
学习了ctrl+alt+f7

网友:
F8进安全模式,把分辨率和刷新率降低看看

网友(2014-05-30):
就是客户上我这修这问题 但是我的分辨率1024*768 赫兹 60 为什么还是出现显示器超出频率限制呢《点几分钟就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