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花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2-04-07):
显存和核心都加焊过了,求思路

网友(点评):
用表打下显存的阻值,每个显存颗粒都打一下看看,显存坏的可能性大,只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你肯定加焊成功?或者看看金手指和触点

网友:
BGA我还没失手过啊,凭经验是一定加焊成功了,还有显存是一代的,加焊也简单啊,我现在就想知道原因在哪,原理

网友(点评):
原理就是显存和核心之间的数据、地址、控制线通讯有问题。具体要经过检测才能判断。没根据的猜想,对你也没有帮助。如果你加焊没有问题,那就不是虚焊的事情。这也证明,不是什么都去焊那么一下就能解决的。

网友(点评):
并不是加焊就能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是显存芯片损坏了,你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点评):
显卡坏了有可能

网友:
看看是否掉件电阻是否变质..mats测试颗粒

网友:
加焊,
花这这样也能看出是N卡?

网友:
虚焊问题,建议重做。

网友:
会不会是金手指的问题啊,接触不良?

网友:
软件监测后换掉显存,不行的话就是GPU的事儿了

网友:
难道就是加焊吗,重新植球啊。实在不行就换个显卡试试。显存也可能有问题
其实我是新手……

网友:
如果你非常的自信说你的BGA绝对没问题。。!那就换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A:
其实这个人就是来换个显卡风扇,才25块,结果他拿回去说花屏,先前也没亮机,我现在给他加焊拖焊。。。还要给他重做,我哭

R 才知道是台式机,不会被人阴了吧
呵呵呵 这怨不得别人 人倒霉吧

网友:
显存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灯管。屏线试试看

跟灯灯管无关,跟屏线还是有点关系!
伙计你真有才,灯管和花屏有啥关系
灯管和它有个P的关系啊
你太有才了 居然换灯管都想得出来

网友:
加汗就好了

网友:
别被忽悠了呀兄弟!

网友:
被人阴了?

网友:
我觉的也是显卡没焊好,重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人就是来换个显卡风扇,才25块,结果他拿回去说花屏,先前也没亮机,我现在给他加焊拖焊。。。还要 ...

散热搞出来的问题?先把显卡上能看见的电容都换掉,如果还不行换核心吧

网友:
这么规律的花屏楼主看看显存哦

网友:
= =看样子是显存颗粒某一颗有问题    同事也不排除显存跟显卡核心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