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帮助

楼主(2012-04-07):
一台DELL GX620台机,原来工作正常。将其软驱拆除后,开机后提示:Floppy diskette seek failure!  问了一下他人,说是软盘查找失败,要进入CMOS设置。但重启机子按Del (或Delete)键不能进入CMOS设置。不知何故。急求知道的坛友帮助我。谢谢。

网友(点评):
下面 全是傻逼,这是客户,怪不得生意不好做,要学会鉴别客户。

网友:
摁下其他功能键啊,,比如 F2。。
反正 那个英文就是 要你 屏蔽 软驱。

网友:
那你再安上软驱看能进BIOS不能啊

网友:
清一下CMOS!在CMOS电路之上的跳冒1、2接的改为2、3接两三秒!再从新1、2接!看能不能进CMOS!

网友:
开机画面有显示是按什么键进BIOS,要用PS2口的键盘

网友:
软驱几乎淘汰了......

网友(2013-06-23):
这个问题 有人决绝掉了吗,我这也有一台DLL的机器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就2个方法~~一个清除:BIOS    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在网上查是按什么键进BIOS,进去后屏掉软驱

网友:
刷bios,应该问题是这,但是刷完bios之后win下海出现问题,那就需要冲新作系统之后问题保证解决

网友:
这是客户?果断不说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