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品牌机主板: MCP61PM-HM

楼主(2012-04-07):
.HP 品牌机主板: MCP61PM-HM
  故障:进入XP时转很多圈约十几分钟点才进入桌面,运行速度超慢。
  现象:约7个6.3V/1800UF电容鼓。
  解决:换电容;刷新BIOS为GeForce 6100SM-M2(这个BIOS可以用MOD2.04在XP系统 的MS-DOS中修改,把A:、halt on设置为NONE。刷入OK。

网友:
只换电容不行吗

网友:
基本看懂了,楼主意思是说除了换电容,还把BIOS的默认选项改了几项重新刷入BIOS。

网友:
我传个正常的

网友:
估计只换电容就行了吧

网友:
没看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09212#lastpost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刷BIOS.

网友:
刷BIOS是画蛇添足。

网友:
这个板子换完电容只要放下CMOS电就可以了,不然进系统会很慢的,应该不要刷BIOS的

网友:
10楼说得对,我自己有一批这个板 很多都是进系统超慢的  放下COMS电就OK了

网友:
科脑ZX-945GCLM (VER:1。0) 2011-8-6
   现象:开机不跑码。U7:L6713A电源管理芯片的PIN17=5V,没有;PIN15=12V有
解决:查电池附近Q11无5V,更换Q11,Q15,Q13几个标志为“1AM”的NPN管为“W04 4n”,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