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笔记本 花屏

楼主(2012-04-07):
进PE 有时候 进不去 过了LOGO 后 黑屏 要不就是花屏
两根内存 拔下一根 能进PE  GHOST 复制正常 重启安装的时候  很慢 但是能装好 进系统正常 但是一会就花屏 在重启 正常进系统 滚动条过后  一直黑屏
摸下芯片组的散热片 很烫 大概有90 度
是芯片组坏了吗?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

网友:
机子是集显还是独显,温度高有没有清理过风扇。因为能装系统说明硬盘没问题。内存有一条可能不兼容。但是进系统后一会花屏和重启黑屏,有可能是温度过高,显卡虚焊。可以加焊下显卡。

网友:
加焊芯片,然后处理好散热

网友:
显卡问题,603的芯片吧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我发现一般笔记本遇到这种问题都先干显卡 ,以后设计没温度的显卡 ,我看我们吃撒子

网友(2014-07-10):
谢谢大家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