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E43A——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2-04-07):
收到一台联想E43A的机器、客反、有线网卡插头坏掉了、我先装个系统测试一下、有线认不到、无线可以用、我拆开机器、焊接好有线网卡接口、之后插点开机、插上网线灯亮了、装起来、可以了、在打开无线开关的时候、灯不亮了、更别说搜到无线了、在装系统、在上官网下载驱动、无线网卡驱动、有线网卡驱动、电源管理驱动、都下了不行、是不是在把有线网卡插头拆掉再试呢?、我保证焊好了、望师傅、指点一下啊、

网友:
BIO恢复出厂设置、OK了、
但是我想知道、他的有线网卡驱动会自动移除、是怎么回事、插上网线就能认到、不用手动安装驱动、拔掉网线、驱动就移除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测测网卡的供电都有吗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不好啊?换个网卡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