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7E灯管死活点不亮

楼主(2012-04-07):
HP W17E,灯管不亮,屏幕有显示,伪黑屏。灯管是好的,连电源高压一体版也换了原装的。但是灯管就是不亮。灯管是好的,郁闷了。驱动板也会引起灯管不亮???怎么入手啊???谢谢大家先

网友A:
你确定屏是好的吗? 驱动板也会引起不亮的。

网友B:
驱动板也有可能啊,ON/OFF信号和ADJ信号都是从驱动板过来的,检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也有可能啊,ON/OFF信号和ADJ信号都是从驱动板过来的,检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高压板换了块新的了,排除高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屏是好的吗? 驱动板也会引起不亮的。

屏和驱动板也会引起灯管不亮???

网友:
确定屏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坏了,测一下ON/OFF控制电压有没有,ADJ电压有没有。

网友:
只要灯管是好的,就没有点不亮的灯管,大不了,该一个高要,VCC+ON+GEN,就可以改通用高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