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211t 不认硬盘

楼主(2012-04-07):
   今天给索尼pcg-71211t改XP系统,进PE发现不能认硬盘。BIOS里也没有更改SATA的模式。在网上查询了这个机子,都说很难搞。(我想把他的硬盘拆下来,装在台式机上重新分区,并且把系统复制上。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希望有经验的同志,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只有试试了。我遇到装不的都台式机上刻个系统再装上 。

网友:
不行 还是找装WIN7 的原版安装盘 慢慢装吧

网友A:
U盘装不了系统的话可以用光驱装,不过现在你是认不到硬盘。可以拆下来挂在台式机上装,拿到笔记本上去释放。如果还认不到的话,那硬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装不了系统的话可以用光驱装,不过现在你是认不到硬盘。可以拆下来挂在台式机上装,拿到笔记本上去释放。 ...

他的硬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索尼机子上进PE不能认,我想拆下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硬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索尼机子上进PE不能认,我想拆下硬盘试试。

进PE不能认?有可能是你U盘得PE软件不行。版本比较低,做个U盘完美者,对新机子都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