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34S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4-07):
本人接一台LG 1934S的显示器,开机10分钟后暗屏,估计灯管问题,由于灯管没有,所以拆开后在等,等换好灯管后,显示器灯管长亮了,但不显示了,请教各位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机型灯管接头经常虚焊,

网友:
换灯管要细心,估计换灯管时出问题,测量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灯管控制调节的地方看看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搞坏了

网友:
那你现在只好按照白屏的故障去修了,看看屏供电5V到了没?也可以用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  或屏    不会是忘记插屏线了吧。。。仔细

网友:
不好意思,因为太忙,忘记装的顺序了,现在可以点了,原来屏装反了,我还以为屏反了,至少也给我显示倒的呢,灯管也反了,来了要拆了从重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右边屏线又出来几条,估计只能这样了,大家以后要小心了,本来新手,第一次拆这样的屏,加上没等灯管,拆了放在那也不知道谁动了,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屏顺序反了既然没弄坏屏,楼主算运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