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用Ghost Explorer直接解压恢复C盘的方法做系统可行吗?

楼主(2012-04-07):
经常遇到一些顾客的机子,不知道什么原因GHOST速度暴慢,曾遇到最慢的一位顾客光GHOST完XP安装镜像就用了半个小时。但它的机子配置并不低,硬盘也是新的。有看到一些文章说过一些引起GHOST暴慢的原因。但每个顾客机子情况都不一样。找原因的时间可能都够装完系统了。所以,遇到GHOST特慢的顾客机子,也懒得再去一一找原因。现在以至于一进GHOST界面我就特别紧张,一看到GHOST完成需要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马上就头皮发麻,浑身冒汗。

以前看过一个文章,说是自己封装系统时,把刚封装好的系统镜像,进PE后不用GHOST做成系统安装镜像,而是在PE里把刚封装好的C盘内容做成一个可自解压的7Z压缩包。以后在别的机子上安装系统只要进PE,然后运行解压这个压缩包到C盘即可。我没试过这个可不可行。但今天突然又有个想法。

如果进PE,把C盘格式化。然后用Ghost Explorer直接把GHO系统安装镜像里的所有文件提取到C盘。原理不是一样的吗?如果遇到GHOST暴慢的机子,用这种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当然,直接提取GHO系统镜像文件的话,是无法包含引导系统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做系统之前的顾客系统如果引导是正常的话,直接把文件恢复到C盘应该引导是没问题的,偶尔有问题的,用软件修复一下引导或者更新一个MBR之类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最近比较忙,也没时间试验。不知道有没有用这种方法做过的朋友,可以交流指点一下~

网友:
遇到慢的情况,直接先把GHO文件先复制到本地磁盘(非系统盘),再GHOST就快了

网友:
PE下,还有U盘装的话尽量插后面的USB口,我一直都很快,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
有的复制到本地硬盘上速度也快不起来。而且有部份情况是复制GHO文件到本地硬盘的速度都非常慢。有的甚至需要好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才能复制完,再花几分钟或十几分钟GHOST,那时间就更长了。因为每个顾客GHOST慢的原因都不一定一样。所以,有的这种办法可以解决,有的可能会更耽误时间。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GHOST慢,于是换GHOST版本啊,进PE进行GHOST啊,甚至换不同版本的安装镜像啊。结果还是慢,最终没有节省时间,反而耽误了更多时间,所以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宁愿等,也不想折腾去找GHOST慢的原因了。

比如有的顾客可能是硬盘原因,有的可能是BIOS设置原因,而不同的机子BIOS设置内容又可能不同,有的有某个选项,改一下就行了。而另一台机子里的BIOS设置里可能根本没这个选项。有的用光盘装的话可能是光驱读盘能力不行,用U盘的话,就像楼上有位朋友说的,可能是插前面口后面口的问题。插后面口说得简单,要知道很多顾客家里的主机放得是非常隐蔽的位置,而且非常多的灰。插前口发现慢,再蹲着身子钻到顾客狭小的电脑桌下,把主机抽出来。有的线子不够长,还得把主机整体拉出来再重新插线。顾客的电脑桌及放的位置可不会专门为我们维修人员准备的。最后可能费很大劲弄一身灰却发现原来这位顾客GHOST慢的原因不是U口插前后口的原因。然后再去找别的原因~ 那真是件很痛苦的经历。

所以我想能用一种变通的方法,而不是把全部的机会都系在GHOST一根弦上。

网友(2012-11-04):
这个想法我也想过   不过还么实际操作过    这些天比较忙   您们谁有成功过   记得回复啊   不过,我觉得如果用压缩解压  速度应该也不会太快吧      GHOST 慢  一般是硬盘延迟大了

网友(2014-06-11):
不行的这样,你还要更改启动记录。要不然不会启动的。但是这样一搞还更花时间

网友:
我装系统都用U盘装  不过还没出现你说的情况  你说的那种方法不好  你纯净版的系统我想也很大  光移动也要很久  而且就算移好了也没装起驱动  更慢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不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