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有人知道怎么修吗

楼主(2012-04-07):
mats 没有错误 进系统花屏,跑3d花屏, 除了降频,还有什么方法

3.1
我之前就有2快卡 一片和你的故障一样 另外是到滚动条黑屏,都是重植好的。不知道您有什么高见??
办法当然有,办法总比问题多。不过你在这里问,多半的人只会叫你加焊,重植。哈哈!

网友:
我会让你换个BIOS一试.

网友:
花屏?    内存?   显卡?    北桥?    换板?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荣生啊,我知道有办法呢,所以问了,难道你又藏了一手啊

网友:
芯片故障没办法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问了也就   只能说这几招了。。我也来凑一句 BGA锡珠子老化了。换无铅的试试吧。 我是没测试过。。换完后如果还不行。看看故障一样不。起码下次不用在换无铅的了。。。如果显存是三星颗粒的也可以加焊下。很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