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下降

楼主(2012-04-07):
虚焊引起.一般查不出来.但起哦认为是通病.

网友:
这不是问题吧,不清不楚

网友:
没那么多的通病,别什么都往通病扯

网友:
我还没看清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是说电压下降的解决方法吧

网友:
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接触不好,再检查高压板是否有轻微短路。

网友:
什么情况,什么虚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