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CRZ 27脚输出电压过高,烧上管

楼主(2012-04-07):
一联想板子L-A690,上AM2  CPU的板子,加电保护,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CRZ,三相供电,其中一个上管烧,换后能加电了,但是一分钟后,明显看到换的上管有一缕青烟,又烧了,然后把这个管子下了,加电测,烧的上管是接的的6566的27脚,电压7伏多,其他的两个上管接的6566的20  和31脚,电压时2.8伏,难怪烧27脚接的管子,下一步该怎么修,换6566电源芯片吗,这种芯片怕换不好,可不可以不上27脚接的管子,这样出来的核心电压也是1.53伏,另外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27脚电压7伏多

网友:
27脚在不接上管的前提下,电压7伏就是正常的吗

网友:
查6566周边小元件,特别是烧上管那路的,可以对照好的两组量。如果没有问题就换芯片。

不接,怕不行,原来三个人干的活现在两个人干,早晚累死。

网友:
哈哈,你的比喻也太恰当了

网友:
多半换芯片才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这说明反馈有问题。实在搞不定加我:25067506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如果不上,能亮的话,那就不用上,放心三个人干的活俩个干累不死,,,至少在保修期内,,如果一个人肯定是不干的。。就怕你现在俩人也不干

网友:
现在这个脚电压比20和31脚的电压又低了,是2.1伏了,上真U不跑码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也不好修,块换了两个了

网友:
楼主你要问问题起马要上个图,要不也要告诉27脚是什么信号名称吧

网友:
不接27就少一相供电,其他2相的mos管发热会加大,故障几率会增大的。如果临时用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