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主板跑线路的方法

楼主(2012-04-07):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初学者,对初学者而言是不可能把线路跑出来的     我估计电路图不会有人上传的或者说就没有,我就想知道这个板子是属于哪种开机电路,就是说要通过南桥开机,还是i/o也参与其中,还是复位芯也参与其中,还是门电路也参与其中呢,我只有先知道我手上的板子是属于哪种开机电路,才好跑线路,不然没办法跑,跑到2013年还不知道能不能跑出来是吧。我们只有有了跟自己手上板子一样的电路图,然后分析了电路图以后,对照电路图找手上的板子上所对应的元器件,开始测量后,才知道哪些是坏了,不然没办法维修啊。我现在是个初级学者,刚从液晶显示器过来的,它的电路就好跑,只要拥有pdf 文档就可以成功一半了。主板复杂多了,牵涉到的零件有的是刚认识的,讨教比较大。对于液晶显示器的板子,电路图一般是自己跑出来进行分析,查一查pdf文档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主板我花了好长时间了,自己根本就没能力跑的出来,需要别人跑出来(跑的是跟我手上一样的板子)这样我可以一一对应,根据别人跑的线路图,我在板子上跑找到对应的元器件,最后要做到不看别人的电路图自己跑出来,那时就说明我已经熟悉了。等高手看到了我的发言,给我指引方向下,感激不尽。我为了学主板维修我从组装店买了精英 945pl-a ver:3.0  华硕p5pe-vm  富士康cn15235   V星 915p combo2  华硕 95ge-tvm    目的就是为了多学习下,但是没有一块是容易的。

网友:
有时跑一半就跑不下去了,很难理解

网友A:
我去问我师傅,他是这样说的,对于一块陌生的主板,开机电路能跑出来的,就是高人了。

网友(点评):
貌似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才跑线的。。。。有人图就不要怎么跑线了,除非测到应该连的线或者元件该连的没连,才跑线! 基础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不能说你说的没有道理,你说的不完全正确,举个例子,我有份华硕p5gpl-x的电路图,也有块华硕p5gpl-x的板子,但是你是不是能根据图跑下来,你未必能跑下来,为什么?因为图纸虽然跟实物是一一对应,但是只有通过图纸(也就是指引方向)然后在板子上找,为什么叫找呢,为什么不说是就在这个地方吗,因为画的图纸跟板子的位置不服,就需要找,跟据这个办法,跑完整个线路后,继续反反复复的带着脑子跑,对吧。你说的没有线路图,只有通过跑线路,才能得到图纸,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里面有讨教啊。谢谢你的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问我师傅,他是这样说的,对于一块陌生的主板,开机电路能跑出来的,就是高人了。

如果跑到ide 下面呢,你是拆掉ide 吗,如果跑到pci 下面拆掉吗,如果跑到桥下面呢,你还是选择拆掉吗?还是那句话不能说你说的没有道理,也许你是个高手,你回想下,你的当初,是怎么过来的,有没有人帮过你,我记得有一块板子,从开机排阵在主板上划了几个小时没有一个连的,我划过了板子上所有能划到的地方都划过了,就是没有找到相连的元器件,你信不信,不信我给你把板子邮过去,火的要命。意思就是有了电路图,能一一对应,对于新手就是良好的开端,这就是基础,跑线路,假如从图纸上能知道从哪里进去,哪里出来,这不就懂了吗,要不花上几天几夜还能不能知道,这条线路进了桥,或许一辈子都不知道,你信吗,我认为最好有动画的那种视频走线,有了那种教程真是帅呆了。

网友:
新手们,根据我的方法,肯定是轻松跑线路,采取的一一对应方法,学的快,跑完了再回头分析电路。就像书里面说的那些理论,知道又能怎么样,什么南桥发出一个好的信号,什么发出一个什么,有什么用在在板子上对不上,还是不是修吗,对吧,有没有人否认我。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好板子。说个芯片在板子上能找到,说条线路我能跑出来,等等,要的是这个效果。一一对应 我继续说一一对应   为什么不能一一对应  那是因为我没有花钱,我花上几十万,我就不信不能一一对应。我这个办法新手学不会,你弄死我全家。一一对应跑线路,分析电路,看下是华硕的还是技嘉的 用的什么芯片。最后总结一下,我看还是要举个例子,比如 i/o 为w83627hf  的一般开机电路的多, 在举个例子,比如只要你找到一颗25.00mhz晶振就找到了网卡芯片。这个就符合一一对样。

网友:
  哈哈  多跑跑就好啦

网友:
这些嘛熟门就熟路,刚开始谁也不会的

网友:
有图纸最好, 这样跑出来的才更加清楚。

网友A:
首先谢谢大家支持我 ,等我跑线路熟练了,我要让所有困在线路里的人清清楚楚知道线路原来就是个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前提条件是 你要知道个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哦)

网友:
你把跑线路的时候想睡觉这个问题克服了,那你就会了,我见到过好多人都是这样,刚学习的时候跑一下觉得找不到下一个点,特别是要追反面去的,很无聊就想睡觉

网友(2012-05-08):
  我考 ,十楼太耿直了 、 我认为只要你努力了,跑线迟早我们这些小白会懂的、到时候一定会卸下老鸟的高傲 ;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跑线是挺难得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有相当扎实的电路基础 才能学好 的跑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大家支持我 ,等我跑线路熟练了,我要让所有困在线路里的人清清楚楚知道线路原来就是个这,没什么大 ...

你到辛苦,我能理解,你不孤独,很多到新手都是这样,我就是其中一员,主板也有,电路图也有,跑到时候,还是那么辛苦,我是自学到,虽然稀里糊涂到也算修好过几个板子,可是,跑线路,我是那么想知道如何开始啊?  真到很蒙,真心告诉你,我是真心学,可是脑子用到也真到很痛,睡觉做梦都在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