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屏幕显示一下品牌就黑屏???

楼主(2012-04-07):
各位兄弟,笔记本维修新手在这儿请教各位了,这台七喜的笔记本,开机黑屏,有进入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没问题,可以正常操作。换了一根高压条后的情况是显示一下“七喜”品牌就黑屏。
因为小弟刚接触笔记本维修,配件没几样,所以在这儿请教各位现在还有哪儿有问题呢?屏线问题?灯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好发配件过来测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屏灯的问题 或者你高压板不良

网友:
LOGO过后黑屏还是暗屏,暗屏就先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灯的问题 或者你高压板不良

换过高压板了哦!没换之前是黑屏滴,换了以后就显示“七喜”后就黑屏哦!

网友:
建议你从官网找一下驱动  尤其是显卡驱动

网友:
看一下休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