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认到网卡,插网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2-04-07):
一台联想旭日410M 笔记本能认到网卡,插上网线,还是个红X,提示网线没插好,请大家给我看看是什么问题,系统我也重装过了,应该是硬件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8 11:49):
加热网卡芯片,已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不行再换网桥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先的话只有这样搞了。

网友:
从官方网站下驱动看看

网友:
网线,驱动,网卡芯片,南桥.

网友:
加热网卡芯片已搞定,谢谢各位的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