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每次开机都会按F1

楼主(2012-04-07):
我接到一个HP的本本,型号:ProBook  4416s 客户拿来说每次开机都要按F1,经检查她的硬盘有问题,开机的时候也报硬盘错误(1720-S.M.A.R.T.Hard Drive detects imminent failure please back up the contents of the hard drive and run HDD self test in F10 setup),现在硬盘又贵,客户又不想换,哪位大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吗,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也收到个这样的机器,换硬盘就 OK,但郁闷的是这个硬盘进系统又一切正常

网友:
按F1能正常开机?我的这个本本也是4416S的,是电池坏了提示按ENTER。

网友:
换COMS电池试试

网友:
看看 bios里面有没有 跳过F1的设置

网友:
看看把S.M.A.R.T功能关掉呢。
只是想当然,嘴上说说的,不知道能不能关,关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硬盘应该没有问题 。刷BIOS试试

网友:
要么coms电池,要么就是bios

网友:
硬盘有问题,修硬盘.清SMART试试.

网友:
硬盘有问题,上次碰到个,换硬盘就不报错了

网友:
坏了就换一个呀,不想换那就修不成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台式机的,也是要按F1才能进系统。后来我在BIOS里改了设置就好了,。。。
你也试一下,再不行的话,试一下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扫描下硬盘

网友:
换OK硬盘测试。不是BIOS就是电池

网友:
我也刚遇到台HP500,也不知如何关掉这个信息。烦人呀。

网友:
有的机用原装适配器就没有了

网友:
前两天碰到过这个一样的情况   用MHDD居然扫描不出坏道   闷…………最后是换硬盘解决的…………
、不过楼主可以试试改变主分区的位置…………

网友:
人家只是提醒异常了,建议换。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