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21 CPU不加电

楼主(2012-04-07):
故障:无法正常开机,按开机键后开机指示灯闪烁(正常情况下应该常亮)
拆机后发现主板的各种芯片电容无明显烧坏,通电后无异常发热。接电后12v 5v正常,内存电压正常,EC 3V偏低,保持在0.03v以下有节奏的循环跳动,无VCORE,CPU对地阻值5欧。
请问这种症状通常是哪里的问题?请老鸟们多指教

网友:
这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notebook有12V?